新锁芯的疑问

楼主(2024-04-20):
。入户门钥匙丢了两把,钥匙又配不到。所以新买的锁芯。看了说明为什么切忌尝试

用c钥匙开启。现在想多保留几把钥匙(以防丢失),如何操作?

网友A:
估计还是怕你不知道,在安装工未完成工作前(需要B工作),一下子使用C后B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怕你不知道,在安装工未完成工作前(需要B工作),一下子使用C后B失效。
谢谢,理解了。把c扔掉,一直用A和B 可以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怕你不知道,在安装工未完成工作前(需要B工作),一下子使用C后B失效。
谢谢,理解了。把c扔掉,一直用A和B 可以不?
这样可以六把钥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怕你不知道,在安装工未完成工作前(需要B工作),一下子使用C后B失效。
谢谢,理解了。把c扔掉,一直用A和B 可以不?

可以的,前提是你不怕安装工私下配钥匙。

网友C:
你买的A+B+C=6把钥匙?咋不买=8的?

换个配锁的,一定有能配的,不能配的都是初级工

B变A也不是难事~关键要有家伙+A-B样本
---所以,不能让装修人见到A(你的多了C)

多个心眼的,装修完换不同厂家的锁芯or不提供B钥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不牵扯外人接触,纯粹自己使用,就A/B一直使用。

网友D:
搞得好复杂,还不如装个简易锁,以后再换一个新的

网友E:
智能锁吧,网上买自已装300-500可以搞定

网友F:
买个电子门锁吧,手机开锁,密码开锁,远程开锁,人脸识别开锁,钥匙都可以不带了

网友G:
为了保障安全而已

网友H:
看起来复杂 确实更加安全

网友I:
弄个小米智能门锁吧,现在出门除了车钥匙,其它都不用带,挺方便的

网友J:
你可以只用,A B (C钥匙没用过,安全性不考虑的情况下),或只用A C,哪个多用哪个。

网友K:
为了安全,才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