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控制电路

楼主(2024-04-21):
今天下班无事可做就顺着画了个星三角电路。大家看看有啥问题没。。

楼主:
还得用系统截图,微信的一点都不清晰。。

网友A:
老生常谈的话题,网上大把这样的标准答案

网友B:
有点瑕疵,有可能K2还没自锁,KT就断电了

网友C:
老师,你这是用何软件画的图。

网友D:
现在让我画出星三角启动电路,还真画画不出来了。不常经手都会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瑕疵,有可能K2还没自锁,KT就断电了
感谢指正,那就改成用K2的常闭切除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瑕疵,有可能K2还没自锁,KT就断电了
感谢指正,那就改成用K2的常闭切除时间继电器。。
记得好多年前自已做了一套星角启动柜,那时候刚入行。快15年了。当时是从网上找的原理图,做好后发现星点接触器在启动时会打火。当时一直分析不出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瑕疵,有可能K2还没自锁,KT就断电了
感谢指正,那就改成用K2的常闭切除时间继电器。。
个人觉得最可靠的是KT线圈与K1线圈并联,K2也不需要自锁,这样线路还简单明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么老的人不知道eplan?

网友F:
很多年以前,考电工证,就是星三角启动,画图,接线,叫监考来才可以通电试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很多年以前,考电工证,就是星三角启动,画图,接线,叫监考来才可以通电试机。

我98年技校毕业实操考试的就是星三角。

网友G:
去掉延时继电器,直接使用延时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么老的人不知道eplan?
知道。但是感觉你画的挺好。

网友H:
星三角启动电路图是电工必须掌握的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如果这样的话我把时间继电器由K2来控制,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另外时间继电器启动完成后就不想让它继续工作了,所以不并在K1里。。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了

网友I:
如果在星释放之后角吸合之前加上一个短暂的延时可能 会更好  。

网友J(2024-08-09):
师傅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