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2):
【工作图】
【动作要求】
用PLC实现一个标准的24小时的时钟。
【组件说明】
【控制程序】
*组合逻辑实现方法:
程序说明:
在组合逻辑编辑4组程序,分别实现对秒、分、时的计算。
第0组:以辅助标志M0作为组长,实现M0通一次就计数1s,用定时器计数器T0记1s
就触发一次辅助标志M1(秒钟计数标志)。
第4组:以辅助标志M1作为组长,检测到M0通一次,就用秒计数器C0计数一次,共
计数60次就触发辅助标志M2(分钟计数标志)。
第9组:以辅助标志M2作为组长,检测到M2通一次,就用分计数器C1计数一次,共
计数60次就触发辅助标志M3(时钟计数标志)。
第13组:以辅助标志M3作为组长,检测到M3通一次,就用分计数器C1计数一次,
共计数24次。
当程序开始执行,秒钟计数器C0开始进行计数,当C0计数到60次(1分钟)时C0=ON,
同时分钟计数器C1计数1次,同理,当C1计数到60次(1小时)时C1=ON,同时计数器C2计数
1次;当C2完成24次计数(24小时)时,C2被复位,又开始新的24小时的计数过程。
当每个计数器的计数值和设定值相等时,计数器的常开触点变成ON,会自行清零。
通过用C0计“秒”、C1计“分”、 C2计“时”,可以组成一个24小时的时钟;此
案例中,当C2的设定值等于12时,可得到一个标准的12小时的时钟。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同
时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监控PLC动作运行状态。

网友A:
这个是做着好玩,还是有实际的需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