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2):
事情是这样的,朋友发来一台西门子TP系列的触摸屏
据说故障是上电黑屏,无显示
收到后,上电,屏幕无显示,电流只有20mA
==
经过检测发现,防反接的二极管短路,实测TPS40210管理芯片,10脚与6脚(芯片供电脚)两端阻值只有50Ω,正常芯片是几十K阻值。
怀疑芯片故障,代换二极管与芯片后上电,电流到150mA,可以听到开关发出滋滋的声音。不一会儿,电流又为0mA,实测芯片启动电容两端阻值为50Ω左右,芯片又短路。

检查反馈电路,硬件的电阻、光耦、二极管、电容都未见到不良的。

不敢再换芯片了,请教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实测芯片输出驱动的开关管S级与D级正常,取样电阻,阻值正常
现在思路怀疑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几个棕色的电容挨个检查下

网友B:
看规格书,了解工作原理,想尽一切保护手段,看输出波形正不正常,boost电路熟悉原理测试波形。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您  棕色电容、反面的大电容都用电桥挨个测试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C:
应该电路中有短路的地方,用烧机法测试一下。

网友D:
使用外加电源法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我试试 单独给芯片加上16V启动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