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2):
晚上无聊拿着万用表无聊的测量各种元器件,突然想起来该测量一下我自己的电阻。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体绝缘主要靠皮肤,体内电阻约等于零。
情况一,我两只手分别用两根手指压紧两只表笔发现电阻是120K。
情况二,两只表笔都用同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捏紧,挨的非常近,结果电阻反而升高到180k。
情况三,两只手各一个手指紧一个贴表笔,电阻是300k
情况四,两只表笔都挨着同一只手的手背电阻是1000k。
情况五,两只表笔各挨一支手背,电阻是900k。
情况六,潮湿的两只手各用两个手指捏表笔,电阻急剧下降到20k。
从中可以看出人体电阻主要靠皮肤,体内可以说是没电阻,电阻大小就看接触的皮肤位置,手心比手背电阻低,双手潮湿时电阻会大大的降低,因此千万别湿手接触用电器。

网友A:
凭啥说体内没有电阻?想象?

网友B:
为了证明蚊子的听觉在腿上,一砖家捉了只蚊子并冲它大吼,蚊子很快就跑。然后捉回来再冲它吼,蚊子又跑了。最后砖家把蚊子的腿都切了,又对着蚊子大吼。蚊子果然一动不动……实验证明砖家的判断是正确的,蚊子的听觉确实在腿上

网友C:
这个结果没有意义,你用指针表的10K档和1K档就算同一块表都不同结果
用自动挡的万用表和普通数字表对比结果又不同
如果用摇表测一下还有惊喜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直流,交流,不同电压,不同频率,人体也呈现不同的电阻,最好是把楼主用来做下不同电压下的欧姆实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果没有意义,你用指针表的10K档和1K档就算同一块表都不同结果
用自动挡的万用表和普通数字表对比结果又不同
如果用摇表测一下还有惊喜
人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了证明蚊子的听觉在腿上,一砖家捉了只蚊子并冲它大吼,蚊子很快就跑。然后捉回来再冲它吼,蚊子又跑了。最后砖家把蚊子的腿都切了,又对着蚊子大吼。蚊子果然一动不动……实验证明砖家的判断是正确的,蚊子的听觉确实在腿上
实验做的科学吗?不是感知震动?

网友E:
既然大家都参入了,也不差我一个。我手拿零线,脚踩火线(交流220V)零火各焊接在铜片上,缠绕2-3层湿毛巾可更多层(拧不出水的毛巾),脚像针扎,手跟手臂颤抖,向臂内弯曲。也可感觉到腿跟身体的阵阵颤抖,就是这种感觉。没经历过的不要做实验,出现危险概不负责。仅是个人经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果没有意义,你用指针表的10K档和1K档就算同一块表都不同结果
用自动挡的万用表和普通数字表对比结果又不同
如果用摇表测一下还有惊喜
狠人,我也想知道摇表测量的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既然大家都参入了,也不差我一个。我手拿零线,脚踩火线(交流220V)零火各焊接在铜片上,缠绕2-3层湿毛巾可更多层(拧不出水的毛巾),脚像针扎,手跟手臂颤抖,向臂内弯曲。也可感觉到腿跟身体的阵阵颤抖,就是这种感觉。没经历过的不要做实验,出现危险概不负责。仅是个人经历
这里出现了一个狠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既然大家都参入了,也不差我一个。我手拿零线,脚踩火线(交流220V)零火各焊接在铜片上,缠绕2-3层湿毛巾可更多层(拧不出水的毛巾),脚像针扎,手跟手臂颤抖,向臂内弯曲。也可感觉到腿跟身体的阵阵颤抖,就是这种感觉。没经历过的不要做实验,出现危险概不负责。仅是个人经历
没有感觉到后背被锤?
50年前,木地板上手拿毛衣针捅插座(没有安防功能),感觉有人锤后背,回头没人,再模(毛衣针还在插座里)又锤我,再回头还是没有人.....
跑另一屋哭喊着有鬼,大几岁的哥哥跟过来,一下拔出毛针,也下了一跳......
晚上还告诉父亲,插座里藏着鬼
此事成了家里永远的教育题材~孙子都用安全教育小案例了

网友H:
人是地球上最复杂动物,他思想情感的波动、生理体质的微妙变化,时时刻刻分分钞钞都在演变。你也够仔细在关注自己的体质,这样蛮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既然大家都参入了,也不差我一个。我手拿零线,脚踩火线(交流220V)零火各焊接在铜片上,缠绕2-3层湿毛巾可更多层(拧不出水的毛巾),脚像针扎,手跟手臂颤抖,向臂内弯曲。也可感觉到腿跟身体的阵阵颤抖,就是这种感觉。没经历过的不要做实验,出现危险概不负责。仅是个人经历
没有感觉到后背被锤?
50年前,木地板上手拿毛衣针捅插座(没有安防功能),感觉有人锤后背,回头没人,再模(毛衣针还在插座里)又锤我,再回头还是没有人.....
跑另一屋哭喊着有鬼,大几岁的哥哥跟过来,一下拔出毛针,也下了一跳......
晚上还告诉父亲,插座里藏着鬼
此事成了家里永远的教育题材~孙子都用安全教育小案例了
看你的回复也快退休了或已经退休,没见过那时的插座是什么样子的,黑色的半圆形跟拉线开关差不多?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触个电都被你说的这么正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那种插座好像到了89年代后期才被淘汰
两孔D形黑色怕摔没有防触电装置~现在插排也要求有了,不过还是能见到,特征就是单孔能插入单笔螺丝刀等物

网友J:
虽然..但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
要是有图片就更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