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3):
3台电机功率为75KW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型号为YE3-280S-4,绝缘等级F,原来用软启动器加接触器控制,驱动罗茨风机运行,现在考虑风流量过大,且电费较高,想改为变频器驱动,转速只需要1000转左右。现业主投资预算有限,要尽可能选择国产知名品牌变频器,在某宝看了一圈,发现最便宜的某上德品牌90KW变频器仅要6000多,有点不敢用,想让大家帮出出主意,看看什么品牌便宜又性能好

网友A:
个人经验,只要有官网的牌子都不错,然后就对比价格了

网友B:
我这边还没有调试的  用的是英威腾的变频器 !!!

网友C:
风机,要求不高,普通变频都可以

网友D:
为啥不敢啊,只要的有官网,有质保的就不怕,何况你这个功率是不可能给你整个简易版的,现在国产变频技术很成熟了
我现在做产线,用户为了节约成本,二手的也是照用,一次用量还不少

楼主:
还是看了眼花缭乱,请大家推荐一个牌子,还有就是一般改造一台变频器收费多少合适(不含硬件费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么说吧,二手变频我一般是用汇川320,330,380
改造的话,方案设计费,安装费,旅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