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3):
350千瓦,使用300平方铜电缆,可以吗。

网友A:
距离有多远?350KW,700A,300好的铜电缆肯定可以了,如果50米内,240都可以

网友B:
楼主是纯电阻负载,350KW没有700A,按电压380V计算,仅有532A,300平方铜电缆足够。

网友C:
电机是按两倍粗算,电阻是按1.5倍粗算,足以。

网友D:
I=P/(1.732*380)纯电阻电流公式 算下来350KW就是532A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

网友E:
纯阻负载,算下来大约532A, 如果100m以内选 95mm^2的铜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纯阻负载,算下来大约532A, 如果100m以内选 95mm^2的铜线应该可以吧
没试过95平方带500多安的电流,但是我在新疆焦化厂的时候,特变185的三芯铜缆,距离100多米,稳定带240安的电机电流,在气温35度时,表测室内电缆沟内电缆温度6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