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我想问一下,博图软件可以直接查看plc变量的值和给plc变量赋初始值吗?就是下面图片的界面

楼主(2024-04-23):
大佬我想问一下,博图软件可以直接查看plc变量的值和给plc变量赋初始值吗?就是下面图片的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问一下,博图软件可以直接查看plc变量的值和给plc变量赋初始值吗?就是下面图片的界面
这个画面的左上角眼镜图标点下去(前提已经在线)

网友B:
可以添加监视表.一些还需要用强制.
赋初值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也可以用DB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