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4):
大家觉得目前市场,对于变频器的品牌,是否感觉很多进口品牌的部分客户已经慢慢被国产替代了??

网友A:
高端场合还是进口的多,汇川慢慢在替换一部分,其它还是算了,都一个妈生的,汇川不行它们也不行!维修最恨施耐德,一个整流回路搞得无比复杂,驱动还特么不隔离,就国内企业的电网环境,不炸没天理!特别有一次调试610机器,荒郊野外啥也没带,一排机器,批次不一样,想用面板把参数复制过去,特么居然不兼容,吐血!

网友B:
一般场合肯定是国货天下了,但高端、特殊场合还是要进口的。

去年分公司一台走锭机,其中一个电机(4KW)在运转快到位时,要克服一个弹簧的拉力

之前配的都是三菱E700,后来坏了,但是没多想,就换了台英威腾GD20的上去

有时快到位时就速度变慢,搞了几天什么办法都想了,后来才想到是不是变频器问题

换成E700后,一切正常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英威腾的变频器比汇川的技术好,尤其是中压的,术业有专攻

网友D:
国产变频基本是代替了进口,当然不排除部分企业不想换
伺服国产的汇川比部分进口的也好用,张力控制比很多进口的都好,看看很多的产线的收放卷汇川几乎是标配

网友E:
没有早点买点汇川的股票,前几年芯片制裁,加快了国产替换的进程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汇川MD330 2009年就出过收放卷的方案,好多没有技术力的设备商,都用它的方案。

网友G:
我们一个新安设备还在用ATV31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