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惊呆!这种物件你见过吗?(20240424)

楼主(2024-04-24):
电工们几乎全军覆没,竟无一识得。居然连这么基本的接线方式也无人能答!怎么接呢?圈出来的220V该如何操作?哪端接火线,哪端接零线?求大神支招啊!

网友A:
我没分过,温控貌似没问题。
交流220V,L N 没必要分吧,当然,断路器保险得断相线

网友B:
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哪端接火线,哪端接零线?
这两个端子类似于一个开关,零线火线随便接哪条都行,相当于一个面板开关控制一个灯。

网友D:
到底是楼主不明白还是大家不明白?反正我的观点是这个东西接线时两个端子不能一个接火线另一个接零线,因为这就是一个无触点开关。

网友E:
接输出负载的,无需分L N.

网友F:
标识的很清楚,就是一个开关触点,控制通断的

网友G:
就一个固态。

网友H:
不明白是什么全军覆没了······

网友I:
这边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什么是通断触点

网友J:
控L~
为啥?自己咂摸,尤其声称开关的朋友

全军覆没?~不会不知道这个器件的作用吧?
回想曾经发生的事情~应该是87年老大姐帮客户试这类产品,一个不行,两个不行,第三个换个人看情况不敢试了
叫我过去看看,随手拿个继电器让她替换这个器件,瞬间问题自己就解决了

网友K:
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会短路的!

网友L:
这就是个开关,跟继电器是一样的控制原理,只不过一般用在加热上!

网友M:
就是个继电器 !要么火线 要么就是零线 。敢接零火  秒烧!!!它就是个开关!!!

网友N:
3楼正解,这就是个通断触点,接零火不直接炸了吗?

网友O:
这是一个普通的固继.上面标注不是比较清晰吗

网友P:
上面标了的啊,相当于常开的开关而已 交流 220V是只是电压和类型和量级

网友Q:
前段时间用杭州西子DQZ-380D35E固态继电器时发现它的控制电压交流18V有相序不是随便接的,相序不对输出就不对。

网友R:
固体开关,你还是当作开关就是了,这个简单的问题还会全军覆没?

网友S:
都4202了还有人不认识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楼上有几位觉得电工不认识固态继电器很惊讶,在我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在东莞考电工证只需要会三相电机正反转、使用万用表、心肺复苏、双联开关、接电表就够了。

拿着这个电工证就能进厂做电工了,至于以后的技术怎样,就看个人自己的造化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电源板上 保险接负极的

网友U:
上面的电路图都标得很清楚了,全军覆没那水平也太次了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K:
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会短路的!
外壳会拱起来,外出去处理过这样的故障(电工不懂,接线接错上电连跳好几级)

网友W:
不是啊就当个开关用为什么要分火线零线接哪端?

网友W: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几位觉得电工不认识固态继电器很惊讶,在我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在东莞考电工证只需要会三相电机正反转、使用万用表、心肺复苏、双联开关、接电表就够了。

拿着这个电工证就能进厂做电工了,至于以后的技术怎样,就看个人自己的造化了
这个能理解的,记得当时修灭菌炉的时候就是固态块了,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叫撒,就知道电到这里断了,当时还不能带手机的,手机APP也没那么丰富的。还是特地跑去拿手机拍照,到TB查的。

网友X:
确实精呆了

网友Y:
也正常
经常用三菱的
可能博途软件写个程序也不一定搞定。

网友Z:
虽然标注了电压,但是没有in,out标识确实挺唬人

网友AA:
高科技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