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4):
CT61AT型PLC兼容S7-200SMART,集成以太网口,支持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可与西门子PLC通讯。
【优点】PLC本体自带模拟量(西门子不具备该功能),具有4AI(支持电流或电压类型)、4AQ(支持电流或电压类型、4AI(热电偶)

1、供电电源:标准工业24VDC。

2、安装方式:DIN35mm 标准导轨安装。

3、尺寸W x H x D (mm):175x100x81。

4、具有12DI/12DQ晶体管、4AI、4AQ、4 AI(TC),不支持扩展。

5、集成1路RS485(支持PPI协议或Modbus协议),1个以太网口,集成ModbusRTU、ModbusTCP协议。

实现功能

●    支持ModbusRTU、ModbusTCP、S7 PUT/GET通讯,通过填表方式配置,简单快速方便。

●    最多可以连接12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12个ModbusTCP客户端。

●    可通过以太网与S7-200 SMART/S7-300/S7-1200/S7-1500通讯。

楼主(2024-06-06):
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点击“通信”,查找CPU,就能找到CT61AT CPU,其默认IP地址为192.168.1.10,可通过后门网页【IP设置】或者直接点击当前界面“编辑”修改IP地址。
系统块中配置的CPU类型为CPU SR20(AC/DC/Relay),版本号:V02.04.00,该CPU不支持扩展模块功能。
其中使用4AI、4AQ、4AI(TC)定义如下模块类型即可,使用对应相同IO地址
4AI电流或电压类型在系统块中选择,4AQ电压或电流类型通过接线端子选择
4AI(TC)热电偶类型在系统块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