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4):
 一台泰尔富45KW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按下启动后频率上升到50HZ稳定,没有故障报警,电机没反应,关机拆下电机线,继续上电按下运行,万能表量输出UV相200V左右,UW相200V左右,VW相100V左右,电压偏低,好像也缺相。断电拆出主板和驱动板,在驱动板PN端子排接上510直流电,面板显示正常,测6路驱动电源供电电压都有25V左右,驱动电路是6个M57962AL的模块,静态测量驱动电压+15V和-10V,6路栅极和E极电压都是-10V左右,按运行键跳OUT故障,查找说明书说是逆变单元故障,把6个CE极短路后再按运行键,不报故障,频率上升正常,用万能表测量6路G和E极电压只有1点几到2点几V,每路的电压不一样,这个电压不应该是15V左右吗,测量M57962AL的13 14脚没有电压,经跑线路13 14脚是从主板一个HCT244的芯片出来的,再测13脚对地2.5V,14脚也是对地2.5V,6路都一样。感觉6路驱动信号是有的,现在问题就是G极电压低,有那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没头绪了

网友A:
运行时,输出对母线正负测量直流电,基本为母线的一半电压,如果发现哪路电压高了,那一路IGBT没有打开

网友B:
M57962AL你把它当个光耦来检测是不准确的,毕竟是一堆电路封装集合!这个玩的好点的还是欧瑞,其它厂家就难说了!57962很难准确判断好坏!遇到过单板测试正常,带不动IGBT的,最倒霉的一次,空机运行输出平衡,带电机过压,找不到原因复位重启击穿IGBT。通通都是换了57962就好了!这玩意现在很难买到正品,低于40块钱的基本可以判断都是翻新货!

网友C:
启动后一点几伏的电压是M57962输出脚的电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就是57962的5脚输出到IGBT栅极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只能换57962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测一下看

楼主:
 借了一台小示波器,测了6路输入跟6路输出的波形也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把它当个光耦来检测是不准确的,毕竟是一堆电路封装集合!这个玩的好点的还是欧瑞,其它厂家就难说了!57962很难准确判断好坏!遇到过单板测试正常,带不动IGBT的,最倒霉的一次,空机运行输出平衡,带电机过压,找不到原因复位重启击穿IGBT。通通都是换了57962就好了!这玩意现在很难买到正品,低于40块钱的基本可以判断都是翻新货!
M57962AL没有那么悬吧,我几年前修大磨的大功率变频器用过这种厚模块,十几块钱一片,使用的挺好,现在还有剩了有20片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板子启动起来测测六个驱动插座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4个高过2V最高2.7V,有一个1.8V,一个1.6V

网友C:
回复 楼主:
交流吗交流的话都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流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测电压低的这两组M57962输出电压对不对,和另外四个一样不,大概率是M57962坏了

网友E:
;用万能表测量6路G和E极电压只有1点几到2点几V; 偏低了

楼主:
我把电压高的那个厚膜跟电压低的对换,电压低的那路还是低,所以好像跟厚膜也没关。。。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前几年修广东配套过来的杂牌球磨机变频器,单板没事,空载平衡,带家里小电机也没问题,现场带大电机启动报过压,查了一圈外围,没整明白,复位又试了一下,IGBT击穿了。。。我也来劲了,拖回来又换6个IGBT,单板测试又是好的,反复看波形,是没问题啊!再拖过去送电就击穿了。。这下蛋疼了,钱不钱的不重要了,面子不能丢,再拖回来,这回把M57962AL给全换了,就OK了!后来还是同一个厂,MA57962有点小贵,我又犹豫了,把老化的电解电容换了看驱动不像有事,拖去现场带大电机启动报短路,这回有经验了,拆板回来直接换厚膜,也解决了!倒是欧瑞早年也用这种,反而没发现有啥问题!

楼主:
我把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居然输出都正常了,三相平衡。。。。 接个小电机运行也稳定,电流也对。难道参数调乱也会影响输出电压不平衡。。。。搞不懂的故障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姿势不对啊!以DC+ DC-为基点,测量输出直流分量!三相上下桥对称就行了!你又不知道现场什么应用环境!像LS洗衣机用的,默认参数下低频看得人直摇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样测量过,电压是对称的,也是母线的一半左右,三相都差不多,但是用交流测量UVW就是不平衡,接电机也不转,所以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怕不是你主板参数不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