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4):
这是我画的一个电机接线图,粗看好象是没有问题,细看也是没有问题。设备运行正常。
但是问题来了:
电动汽车都知道是永磁直流电机,电机铭牌上标的是直流如:DC546V,或者是DC340V。最高电压有DC750V的。
我现在没有明后的是明明直流只有二根线,这个怎么出了个三根线?标明了UVW三相。

网友A:
现阶段的新能源汽车常用的驱动电机包括两种,永磁同步电机及交流异步电机,且大多数新能源汽车采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只有少部分车辆采用了交流异步电机。这两种类型的电机均属于交流电机。

网友B:
电动车应该早就淘汰了哪种传统的直流电机

看过电单车是无刷直流的,三蹦子是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
驱动器输出能并联吗?万一出问题错相,不是要炸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驱动器输出能并联吗?万一出问题错相,不是要炸机吗

驱动器并联输出应该不大可能。可能是1用3备?

网友D:
直流电机有几根线?是怎么接线的啊?

网友E:
永磁无刷电机啊,这个很常用,就是变频驱动的节能电机
直流有刷的他励就是四根线,AHJK,两条电枢,两条是励磁线圈

网友F:
我认为电车的电机控制就是一种伺服电机控制,驱动器输入直流就跟交流伺服控制输入交流再整流出直流一个道理,不过将交流整流部分去掉了。

网友G(2024-07-05):
用的三相永磁同步交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