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5):
RT,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请教下编写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
客户问起这个,之前没搞过,有点慌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请教下编写思路是怎样的?

跟电梯的编程是一样的,你的每一个动作存储,例如队列,然后运行时依次从队列中读出。

网友B:
楼上给个实例吧,我也想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队列是要用到某些指令吗?还是说自己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队列是要用到某些指令吗?还是说自己编?

绝大多数厂家都会提供指令,部分厂家以扩展的方式,如果上述方式不能满足,那么你可以自己使用基础指令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给个实例吧,我也想学习一下

Omron板块FujiFA数年前就写过例子,3个位置,网友之后扩展到5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谢指导

网友C:
示教:要求不同方法不同
重点在一个“教”,通过你的示范教会它
在示教的过程会有几个拐点(格式计算得不到),在此点要人工修正(最简单的是打点)
最简单的应用:两点采集数据再运算
比如:化工研究院的试剂采集,原要求0.002g,经过程序改革最后达到0.0006g
这个方法在皮带线速度上,在北京古船面包生产线时间调整上都有应用
公式还是X1/Y1=X2/Y2  在速度1(时间1)采集Y1数据,在速度2(时间2)采集数据2
只是数据是直接读取不是查资料

说到电梯,一般有二种,一个使用平层信号(U型光电开关,有的是近接开关),还一个用编码器
用开关的没什么,只要安装位置合适就可以,程序没什么,这类电梯经常出现平层不好(时间参与平层点)
用编码器的就很稳平层上下都好,这种就需要“示教”了~如果你不去计算各楼层数据,就跑一下,达到某理想层时记录下这层的编码数据

网友D:
一般这种在机器人之类的才会要求,普通设备搬运逻辑都是写死的,外部能改的就一个位置跟速度。

网友E:
什么叫示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示教?
你演示一遍动作,它照着你的动作走一遍。

网友F:
简简单单,手动标记位置,点MOV到你需要修改的位置,这就是示教,但是这种层次的数据修改最好是要做好安全防护

网友G:
机器人的运行是通过伺服电机控制的吧,在示教时伺服是如何控制的?如果带伺服使能的话,你不会拖动伺服电机,如果伺服没有使能的话,机械手回垮塌(特别是多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