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5):
一、下载接口模块组态插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ET1200SP_config.rar
将ET1200SP接口模块实际挂接的S7-1200扩展模块组态并下载到接口模块中
二、接口模块在博途中配置
通过博途组态1200PLC与分布式IO ET200SP,添加IM 155-6 PN ST,更改IP地址为实际ET1200SP接口模块的IP,然后分配设备名称(该名称要与ET1200SP设备名称一致)
然后将ET1200SP接口模块挂接的模块插入对应的槽位中,最后一定要添加服务器模块
说明:这里添加的 IO 模块为 ET200SP 的 IO 模块类型,只要 IO 类型或者输入/输出通道 数能和实际1200 IO 模块对应即可,例如:在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配置的第一个槽位为 SM1222 DQ16x24VDC ,对应 ET200  SP  IO  可以选择为DQ  16x24VDC/0.5A  ST (订货号任意);SM1231 AI4(13/16BIT),可以选择为 AI 4x I 2-,4-wire ST (订货号任意)。
挂接的4个扩展模块实际对应的映射地址如下图所示:
将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就可以使用接口模块挂接的模块的IO点编程了。
实际硬件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