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0电源驱动板

楼主(2024-04-25):
各位老师施耐德ATV610 30千瓦的这块电源驱动板上这芯片里面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A:
有程序或者识别码,主板不能互换

网友B:
看S21像个烧程口

楼主:
有修过施耐德610这款机子的老师吗?请教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板和电源标签上有个版本号,同一版本可以互换,但不是绝对,主板某些版本可以兼容部分电源板!就知道这么多,找人刷的程序,别人也不跟我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