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伺服

楼主(2024-04-25):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请大神们帮我解惑:像KP、KN、1S系列,如果驱动器和电机的动力线已经连接的话,即使断电的情况下 电机依然会保持一定的阻力;但当把动力线拆除后,阻力就没有了可以轻松转动电机了。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底层原理是什么? 表情这边也使用台达的B2、B3系列,在它们身上就没有欧姆龙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发的电(能量)被伺服吸收了,就像是刹车电阻。

网友B:
欧姆龙的这个电机没拆解过,具体原因不好分析

网友C:
伺服没通电的时候在内部把电机线短接了,记得东元有款也是这样

楼主:
我觉得大神们说的有道理!顺着大家的方向我又检索了一下,发现当伺服电机永磁转子转动时,其磁场切割线圈,形成回路的定子线圈内就产生电流,同时就产生磁场,此磁场和转子永磁体磁场相吸,就会感觉转不动了;我测量了一下,的确U、V、W是短接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连上电机转不动了。那么,我想继续请教,这种断电短接电机的设计在实际应用中有什么意义呢?断电后伺服可以自由转动不是很方便模组寻找位置或者复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