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6):
想做一个低电压低电流测通断的功能,类似于万用表蜂鸣档的,不能有起火的风险,大家有没有合适的方案

网友A:
直接接个蜂鸣器不就行了,有电压蜂鸣器就响

网友B:
我觉得修车的和做电柜的,都是一根铁丝夹一个小灯泡,直观、方便、好用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修车的和做电柜的,都是一根铁丝夹一个小灯泡,直观、方便、好用的很!

我只见过修车用的,发现比用万用表效率高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要低电流,被测物不能起火,只能用类似万用表上蜂鸣档那种去测,有没有合适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啥啊,推荐下看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不能大,能不能有个测二极管通断一样的电压大小,0.7V应该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啥啊,推荐下看看呗

网友D:
白炽灯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修车的和做电柜的,都是一根铁丝夹一个小灯泡,直观、方便、好用的很!
说白了就是车用试电笔。还时停留在“验火”初级阶段
比如某品牌汽车(可能现在好多车灯都是这样)刹车灯不亮,经过一些列检查最后归结控制板坏了。
这是他就懵逼了,换板吧,几千,修吧不会
专业玩家几十解决~板上找出刹车灯控制回路上某个坏的原件

网友F:
修车的那个实际上是一个12V的小灯泡,实际上就是测电压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这玩意 儿挺实用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H:
万用表中测量通断功能的,实际就是一个恒流源加电平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