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6):
最近谈了一个项目,20个轴,8个脉冲轴,12个总线轴,预留了2路脉冲轴,由于输入输出点数较多,配了几个扩展,配完之后感觉怪怪的,尤其那个FX5-C32EX/DS-TS扩展,怎么看都别扭,32点的扩展比16点的还小,看着别扭!这个扩展是不是很冷门呀?是不是把它换成2个FX5-16EX/ES好一点!价格是不是优惠一点???
三菱MR-JET -G这个系列支持脉冲控制吗?我看伺服调速软件上面可以选择脉冲,我看图片又没有那个脉冲端口那些!我想把机器伺服全部选型三菱MR-JET -G不知道怎么样??MR-JE-C这个伺服是不是要停产了??与那个MR-JET -G价格差距大吗?
请各位小伙伴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G是总线型的,5U本体最多带16个

网友B:
哈哈,不是直接让供应商出方案吗

网友C:
JE-C便宜点

网友D:
要加一个以太网模块,用本体的网口走cclinkiefbasck,在线写入会让你崩溃

网友E:
FX5-C32EX/DS-TS   的特点就是集成式的,体积小,使用较少,用两个FX5-16EX/ES  价格要便宜
MR-JE-C  没有停产,可以看成一个过渡的产品,用MR-JET-G替代好些,价格相差不大,MR-JET-G是两个网口,连接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我把那个FX5-C32EX/DS-TS换成2个16点的输入模块,配置显示DC24供应电流不够,我是不是还要加什么模块呀???

网友E:
模块可以选择外部电源供电
这样如果电源还不够,可以加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FX5-C32EX/DS-TS   的特点就是集成式的,体积小,使用较少,用两个FX5-16EX/ES  价格要便宜
MR-JE-C  没有停产,可以看成一个过渡的产品,用MR-JET-G替代好些,价格相差不大,MR-JET-G是两个网口,连接方便。
版主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我plc本体网口连接me-jet-g的伺服了,这个网口我还能不能连接一个以太网的的威伦触摸屏呀?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以,以太网配置加设备端口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不是不用加扩展,软件配置一下救可以了吗?可以与触摸屏通信,也可以与伺服MR-JET-G是通信

楼主(2024-06-01):
回复 网友E:
版主你好!请教你个问题!请问三菱FX5-80SSC-S模块有没有FBD块呀?我看手册,看的一脸懵逼!请问版主有这个模块的案例程序吗?感觉这个比CC-LINK IE Field Basic还复杂,看了半天,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