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浅 未理解

楼主(2024-04-27):
近日看到一则古算术题,这样写道: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明代学者程大位把它改了面目;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月正半,除百零五便得知。它的答案23。本人还是没办法理解
群上有略知一、二的吗?指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日看到一则古算术题,这样写道: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明代学者程大位把它改了面目;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月正半,除百零五便得知。它的答案23。本人还是没办法理解
群上有略知一、二的吗?指赐一下。

来自百度知道:
23+105k。k为大于等于0的整数。

分析过程如下:

中国剩余定理

2*70+3*21+2*15=233

所以是所有形如23+105k的数,如23,128等等。

验证:23

23除以3余2

23除以5余3

23除以7余2

扩展资料:

一元线性同余方程组问题最早可见于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5世纪)的数学著作《孙子算经》卷下第二十六题,叫做“物不知数”问题,原文如下:

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即,一个整数除以三余二,除以五余三,除以七余二,求这个整数。《孙子算经》中首次提到了同余方程组问题,以及以上具体问题的解法,因此在中文数学文献中也会将中国剩余定理称为孙子定理。

宋朝数学家秦九韶于1247年《数书九章》卷一、二《大衍类》对“物不知数”问题做出了完整系统的解答

网友B:
不要说古代人没有智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楼,你提供得这么详细、清晰。但我愚昧还是不能理解这道算式的数字70、21、15、105的数是怎样演变或代数过来的。三个三个地数它_要数几或(几遍)等,还是一头雾

网友C:
没看明白23是怎么出来的?虽然用23来验证是正确的。

网友D:
这不是黄蓉给瑛姑的三道试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厉害,表情。本人还是无法理解答案23的算式代数的演变

网友D: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