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7):
比如说DB101.DBX 9.6置位时Q125.7输出,
这个DB101.DBX 9.6怎样让它接通,
单纯的触摸屏软件可以控制300PLC  STL语言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DB101.DBX 9.6置位时Q125.7输出,
这个DB101.DBX 9.6怎样让它接通,
单纯的触摸屏软件可以控制300PLC  STL语言的程序吗?谢谢!

西门子触摸屏软件可以与PLCSIM联机模拟。

楼主:
谢谢!发现简单的梯形图程序可以模拟,但复杂的程序模拟无反应,初步分析原因是当模拟器SF红灯时就与触摸屏软件模拟无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发现简单的梯形图程序可以模拟,但复杂的程序模拟无反应,初步分析原因是当模拟器SF红灯时就与触摸屏软件模拟无反应

SF(SystemFault),难道不应该先看诊断信息吗?

网友B:
可以用变量表,感觉还是挺直观的,赋值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