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4-04-27):
各位老师,最近施耐得ATV630系列变频器频繁报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检查检测一下 直流母线检测电路是不是异常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没问题,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没问题,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回答正确!

网友D:
220V接到380V了?

网友E:
有没有制动电阻或者制动单元?是运行中报警还是减速中报警?把问题分析清楚方便各位老师给你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20V接到380V了?
这样接,早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