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8):
37千瓦变频器,端子控制,现在不想带电机试验,怎么取消。

楼主:
不带电机变频器报警。

网友A:
什么系列的变频器,找到说明书,把变频器端的报警信号线噶一下或者改报警的参数

网友B:
没测过,给你个建议,你看看报什么警,根据报警信息处理;我记得施耐德的变频器可以屏蔽缺相报警

楼主:
施耐德71变频器

网友C:
刚在豆包查询一下,还是建议要参考手册

网友D:
施耐德变频器大功率不戴载启动记得报警缺项,需要屏蔽缺项检测,或者选小电机模式

网友E:
故障处理FLT--找到输出缺相OPL,设置为 NO 未激活即可,试验完接电机记得还原设置为“ye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故障处理FLT--找到输出缺相OPL,设置为 NO 未激活即可,试验完接电机记得还原设置为“yes”
谢谢。我这变频器肯定有问题。我找到了,但是不让改。专家模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