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的两个轴承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4-04-28):
今天拆了个松下伺服的100W电机,发现两端的轴承颜色不一样,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蓝的贵,受力大

网友B:
看看上面的型号分别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说是对的,现实绿色的坏了,驱动器报警,拆开后转动明显出现卡顿显现。要换轴承必须得拆编码器,一但编码器拆了再装就不能保证零位了。

网友C:
轴承用洗油洗干净 再加点黄油行不行

网友D:
绿色那端是安装编码器端,你换轴承就肯定要调零,
网上买个编码器调零位的小工具,调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你说的先试试看,不行再说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工具,有名称或图片吗?

网友E(2024-06-24):
很多电机两端轴承是不一样的;包括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