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24-04-28):
有没有把单相220变成三相380输出的设备,功率不需要很大,主要是测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这样的变频器卖,但应该只能接电机

网友B:
单相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C:
关键你是什么类型的负载?电机类 电热类用变频器就可以,像变压器这些就不行

网友D:
淘宝买一升压型的单相小变频,不过功率好像是最大就是4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