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第一次用汇川的 PLC (20240429)

楼主(2024-04-28):
图中的那个符号名酒只能输入最多那么多 。。敢问 ,在那儿设置可以输入长符号 ?
先谢过 !

网友A:
换个easy的PLC试试

网友B:
没试过,要去验证才知道

网友C:
等汇川家的给个答案

网友D:
H1U可能太老了,easy系列试了试可以。

网友E:
最后不要超8字符, 最好不要汉字, 最好字母开头.

网友F:
汇川编程软件里的变量表名称,写错了想修改的话,只能用Backspace键删除,不支持Delete键。不知道是不是BUG。

楼主:
楼主回复 : 正如4楼所言 ----- 1U 不行 ,easy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