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8):
变频器都用MODBUS通讯,MODBUS写多个寄存器的功能码是多少?看了几个牌子变频器写多个寄存器的功能码是10.但在网上查到的是16
今天在网上找MODBUS的功能码10没有找到。看到几个贴子写的都是16。标准的到底是多少?
我用过10功能码跟变频器通讯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都用MODBUS通讯,MODBUS写多个寄存器的功能码是多少?看了几个牌子变频器写多个寄存器的功能码是10.但在网上查到的是16
今天在网上找MODBUS的功能码10没有找到。看到几个贴子写的都是16。标准的到底是多少?
我用过10功能码跟变频器通讯成功了。

我想您可能对16进制的10和10进制的16有些误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都用MODBUS通讯,MODBUS写多个寄存器的功能码是多少?看了几个牌子变频器写多个寄存器的功能码是10.但在网上查到的是16
今天在网上找MODBUS的功能码10没有找到。看到几个贴子写的都是16。标准的到底是多少?
我用过10功能码跟变频器通讯成功了。
写多路保持寄存器,一般用16功能码,16是十进制的16,对应的十六进制就是10
Modbus常用的功能码有(十进制)01、02、03、04、05、06、15、16、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因为 03 06 比较常用,十进制跟16进制没分,我以为功能码16已经是16进制的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就是不一样,简单明白

网友C:
求教! 用MODBUS读写指令 能不能写负数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