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4-04-30):
我有一个鱼缸过滤器水泵,流量有点大,我想用风扇调速器调低转速使其降低流量,不知道可不可行,对水泵有没有影响,水泵是45W的,调速器是无级调速,应该是可控硅吧,具体不清楚

网友A:
水泵是交流的?

网友B:
进口或者出口
加个阀吧,简单可靠

网友C:
确定是交流220v的泵?如果是应该可以

网友D:
如果出水管是软管用钳夹子夹一下,如果是硬管用类似(避孕套)先封一下,再开流量孔。这是农贸市场卖鱼摊的节能做法

网友E:
鱼缸潜水泵,现在多数是无刷电机的了。剩下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