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30):
厂里有1台三相电机,铭牌找不到了,记忆中是15KW的。
轻负荷的时候,用钳形表测了空开出线端的三相电流,分别是:10A,10A,17A。
请问有一项为何大这么多?而且电机也是一直在正常运行的。
还有这个电机是不是没有15KW啊,这电流有点低。
测了3相阻值,W1W2,V1V2,都是0.6,U1U2没有阻值,调到通断测试不通,还是把U1U2的接头还打磨了测试的。但是机器还是能正常的运转。

网友A:
这样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B:
U1U2没有阻值,调到通断测试不通,还是把U1U2的接头还打磨了测试的

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缺相了,但正常来讲15KW缺相不可能还可以正常运转

最好用摇表量一下U1U2,到底是不是断开的

网友C:
缺相不会还有10A电流吧?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测量该电机的电阻的,检查一下这个电机的六个端子与外部的联接方式是什么?

从理论上来说,这么大的电机缺了一相,应该很难启动并运转的,怀疑楼主的测量方法。

网友E:
电流相差这么多就肯定会震动

网友F:
电机缺相是怎么运行的?无法理解。

网友D:
电机三相不平衡电流已经是38%,超过允许的10%要求。

如果不考虑楼主测电阻U1U2无穷大(怀疑测量方法有问题),只考虑电流不平衡的问题,那么该电机U相绕组可能有匝间短路或者接地故障,不排除控制电路设计的连接方式引起(非故障)的正常现象。

网友G:
感觉楼主没检测好,缺相还会有有电流?早烧了吧

网友H:
负载轻保护不灵敏,电机断一相也是可以启动并运行的,但每次运行的方向存在随机性。17/10大约就是根号3倍,电机U相两端对应的两根电源线10A,另一根刚好就是它们的矢量和17A,画一下三相电流矢量图,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负载轻保护不灵敏,电机断一相也是可以启动并运行的,但每次运行的方向存在随机性。17/10大约就是根号3倍,电机U相两端对应的两根电源线10A,另一根刚好就是它们的矢量和17A,画一下三相电流矢量图,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的意思就是U1和U2两端是10A电流,那么U1U2的测量为什么不通,线圈内部有高阻断点(线圈内绝缘不良),感觉测量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负载轻保护不灵敏,电机断一相也是可以启动并运行的,但每次运行的方向存在随机性。17/10大约就是根号3倍,电机U相两端对应的两根电源线10A,另一根刚好就是它们的矢量和17A,画一下三相电流矢量图,一眼就看出来了。

按你的说法,楼主的两个10A电流测的是电机三角形联结的相电流,而测出的17A电流就是该电机三角形联结的某相线电流?

楼主怎样测(或者电路如何联接)才能得出这个结果呢?要知道楼主是在空开处测量的呀。

网友J:
如果电机是单相电机呢?

网友H:
在外,没有笔纸,随便画一下。

网友H:
楼主把电机接线盒也拆开了,三相绕组也分别单独测了,还把U1U2接头特别打磨处理了还是不通,三相电流也分别测量了,故障不很明显了吗。至于为什么轻载电机可以正常启动并运行,因为2相绕组也能产生旋转磁场,只是不太规则方向也是随机的,因为我单位一模一样的事就发生过2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把电机接线盒也拆开了,三相绕组也分别单独测了,还把U1U2接头特别打磨处理了还是不通,三相电流也分别测量了,故障不很明显了吗。至于为什么轻载电机可以正常启动并运行,因为2相绕组也能产生旋转磁场,只是不太规则方向也是随机的,因为我单位一模一样的事就发生过2次。

小功率的缺相是可以,不知你单位的是多大的

楼主的是15KW的,这么大功率如果缺相,应该空载都起不来。

网友H:
我们的电机是7.5kw小螺旋输送机,负载有时很轻,某日停机后第二日再开,操作工反映方向反了,现场亲自启动方向又对了,反复多次启动,结果就是随机的,因为只有两相磁场,其方向与启动瞬间该两相电压相位具体位置有关。最后拆开电机接线盒检查为一相绕组引线烧断导致缺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在外,没有笔纸,随便画一下。

这个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三相负载电流的相位角就不是120°啦(不是根号3的关系)。

即此时是两相负载关系,不是三相负载之间的关系。两边10A的电流就不会是10A的,同样17A也不会是17A。

网友J: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单相电机接入三相220v电源,他的测量是否成立?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单相电机接入三相220v电源,他的测量是否成立?

也不会成立,因为从理论计算上来说不符合计算结果(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阻抗不会相同,能够正反转连续运行的除外)。

记住,三相负载电路的计算不等于两相电路的计算。两相负载电路接入三相电源,仍然是两相负载电路,不会是三相负载电路。

许多人对于单相负载电路、两相负载电路、三相负载电路的理解不清楚,往往把接入三相380V的两条线的线电压(两相电源)的负载(只有一个负载)的电路称之为两相负载电路,而把只有两个负载则接入三相380V三条线的线电压的负载还看作三相负载电路,这是错误的认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单相电机接入三相220v电源,他的测量是否成立?

也不会成立,因为从理论计算上来说不符合计算结果(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阻抗不会相同,能够正反转连续运行的除外)。

记住,三相负载电路的计算不等于两相电路的计算。两相负载电路接入三相电源,仍然是两相负载电路,不会是三相负载电路。

许多人对于单相负载电路、两相负载电路、三相负载电路的理解不清楚,往往把接入三相380V的两条线的线电压(两相电源)的负载(只有一个负载)的电路称之为两相负载电路,而把只有两个负载则接入三相380V三条线的线电压的负载还看作三相负载电路,这是错误的认识。
目前查到的理论计算公式三相与单相近似,只是功率因数取值有差别。单相电机I=P/(U*cosφ),三相电机I=P/(√3U*cosφ)
假设主副绕着相同,再加入电容(替代绕组U),这个计算肯定与正经三相电机不同,
但结果应该不会烧电机吧,电机也应该能够转动吧。
说的最后一点,无所谓了,因为楼主测量的结果让一班看不懂,所以2班提出这是单相电机的假设~理由只有一个“U1U2没有阻值”这个没有阻止应该不是“0”欧姆吧

可能因为假期,楼主至今没在冒泡
楼主有机会再重新测量一下各绕组的组织,顺便测一下各相电压

网友K:
1、需要重新检查空开到电机的接线,是否有散热风扇、电磁制动等
2、检查零线电流。
3、一般7.5Kw以上电机,都有变频器、软起等,需要检查。
4、U1U2之间,阻值大于100欧,通断测量也会不通。

网友H:
看懂这两幅图,就不会有那么多疑问了,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H:
此图中加热管三角形接法,其中一相内部已烧断,但三相电源正常,此时三相电流分别是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此图中加热管三角形接法,其中一相内部已烧断,但三相电源正常,此时三相电流分别是多少?
你的三相电机断相,电机不烧?不是加热管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此图中加热管三角形接法,其中一相内部已烧断,但三相电源正常,此时三相电流分别是多少?

先生,三相电机是感性负载,不是阻性负载。

所以,“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既要符合实际,更要符合理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此图中加热管三角形接法,其中一相内部已烧断,但三相电源正常,此时三相电流分别是多少?

根据你#24F给出的数据计算,A、C相电流与你#23F的测量显示结果对不上。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把发热管改成电机试试再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把发热管改成电机试试再说
一般企业没有这个条件~三相380?缺一相只能观察一下尽快断电,3相220一般企业没有
结果相信还是Ia≈Ib<<Ic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此图中加热管三角形接法,其中一相内部已烧断,但三相电源正常,此时三相电流分别是多少?

根据你#24F给出的数据计算,A、C相电流与你#23F的测量显示结果对不上。
能将演算过程展示吗?课堂没学到

网友H:
23楼发热器单根电阻约69欧姆,A相C相电流约5.8A,B相电流约根号三倍10.1A。

网友H:
24楼图电阻是为方便计算,故意取38欧姆,与23楼实物测试没有任何数值上关系,只是接线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J:
要用到矢量法才能算出B相的电流,A、C相可以直接按欧姆定律计算(因为这是阻性负载)。

矢量法计算基本上都已经交回给书本了(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系统教育,仅靠自学掌握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