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30):
当设置输入参数时系统弹出的计算器窗口占了电脑一半的屏幕,位置大小实在难看,能不能直接利用客户端电脑的数字键直接输入数值?

网友A:
看软件上面是键盘位置可以选择
没有自己制作键盘的选项。
也可能以后软件升级会有。

楼主:
pc 界面没发现键盘位置选项

网友A:
不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