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30):
如上图,公司一台液压机设备上用的压力传感器与信号放大器。
压力传感器信号接入信号放大器,压力传感器输出3mV/V.
信号放大器供电电压24v,输出4-20mA接入PLC的模拟量模块;信号放大器带校准功能,外接开关量信号可以辅助校准。
各位有没有用过?想问一下有没有类似其它品牌的信号放大器(信号变送器),可以替代使用的..

网友A:
图没有传上来

网友B:
输出0-24ma,你确认没看错吗?这不是标准的电流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0-24ma,你确认没看错吗?这不是标准的电流值

应该是笔误或者看错了,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