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30):
气缸速度大约每秒1米 经常检测不到磁性开关,也不咋回事,现场有大功率高频加热设备,哪位给指点下。

网友A:
磁性开关是在终端还是中间?

如果在中间的话,每秒1米=1000ms/1000mm,假设磁环宽10mm,那么时间才10ms,PLC是很难采样到

网友B:
正常,如果灵敏度不够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磁性开关是在终端还是中间?

如果在中间的话,每秒1米=1000ms/1000mm,假设磁环宽10mm,那么时间才10ms,PLC是很难采样到

。。。。。你真逗 ,10ms这么宽的信号 ,PLC一边看报一边喝茶都能捕捉到 。

网友D:
会不会磁性开关反应不过来呢

网友E:
有接收到信号情况
使用干簧管磁开?~换霍尔的
PLC端口接在普通口~改到快速口并设置相应为快速(如果支持)

程序
使用前沿处理~改为普通,加锁存
or 使用中断处理~可能没有那么多中断口

可能还不能解决就降速

网友F:
有可能是干扰,传感器电源前端加个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磁性开关是在终端还是中间?

如果在中间的话,每秒1米=1000ms/1000mm,假设磁环宽10mm,那么时间才10ms,PLC是很难采样到

。。。。。你真逗 ,10ms这么宽的信号 ,PLC一边看报一边喝茶都能捕捉到 。

说的不够严谨吧,我指的是普通输入端

网友G:
输入点打开脉冲捕捉功能

网友H:
先中断试试能不能采集到信号。

例如:中断一次给寄存器+1,来回动作气缸看看

网友I:
信捷的话先看看是不是亚德客的牌子,不是亚德客在查其他

网友J:
可能是磁性开关位置不对,要重新调一下

网友K:
会不会是没有感应到。

网友L:
不要用雌簧的,反应慢,需要时间,用电子式的,不是PLC反应不过来,XC2是支持高速输入的,就算是普通输入点,也得5ms的响应时间,是你磁性开关动作慢了

楼主:
信捷输入口滤波时间能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