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住了 。。点我一下

楼主(2024-05-03):
汇川 AutoShop
如果选择1U 我怎么都找不到定时器指令 。。或者说 :我不知道怎么输入定时器指令
如果选择5U ,右面有指令可供选择,双击就可以选中(类似于西家)
1U 没有定时器指令 ?。。打死我也不相信 。
熟悉汇川的给指点一下 ,我卡住了 。
先谢过 !

网友A:
挖呀挖
基本指令里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呀挖
基本指令里的可能性比较大
。。。。挖过了 ,都用细筛过了一遍 。。。 没有 !
这里面 ,哪个像定时器 ???

网友B:
out t0 k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 t0 k10
。。。。。果然 ! 想不到 ,居然是如此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 t0 k10
。。。。。果然 ! 想不到 ,居然是如此操作
老家伙都是仿三菱的。。。。

网友A:
看来还是没细筛~T也是“线圈”,不算指令

网友D:
日系风格而已,横向编程,计数器计时器都是用OUT+元件编号来的

网友E:
纯日系的,之前一个款式直接可以用三菱的程序下载到PLC,正常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日系风格而已,横向编程,计数器计时器都是用OUT+元件编号来的
是吗?看看欧姆龙的
早期的将T/C划归基本指令~没有使用OUT+T/C,后来就单列了

网友F:
1U是三零,所以要按三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