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XP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24-05-04):
在进口设备上拆了一个西门子CPU224XP的PLC,用平时的通讯设置,没连上电脑的编程软件,问一下师傅们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拆机的时候连了二个PPI—485转PC—RS232的转换器,这些我拆了放一边,直接用PPI—USB的我国产编程线,PLC设定STOP模式也通讯不上…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进口设备,波特率用115.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设备,波特率用115.2试试
国产编程线试不了这个频率吧?还有PLC在STOP模式了还受它原来程序通讯模式影响吗?上次拆了一台机器,CPU224CN的,里面有二个PLC,一个能通讯上,清除了原来的程序,另外一个咋搞都没通讯上…

网友B:
普通的国产PPI只支持9.6K及19.2K,如果设成187.5K是连不起来的,所以用原装的电缆去测才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设备,波特率用115.2试试
国产编程线试不了这个频率吧?还有PLC在STOP模式了还受它原来程序通讯模式影响吗?上次拆了一台机器,CPU224CN的,里面有二个PLC,一个能通讯上,清除了原来的程序,另外一个咋搞都没通讯上…
我连过意大利进口的设备,当是正好总公司有条原装线,借来连,成功了,后来自己买了条国产的,就不行了。
不过我买的是不能选择波特率的

楼主:
买原装线就不划算了…看来想连上玩玩模拟量有点困难了…论坛师傅曾经发帖说恢复出厂,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线的驱动装好了吗?为防止通讯口被设置成串口模式,通讯前将CPU打到停止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的驱动装好了吗?为防止通讯口被设置成串口模式,通讯前将CPU打到停止档。
线和驱动肯定没有问题,我CPU224CN的正常下载程序。这个PLC打到STOP模式,二个口都通讯不上…

网友D:
187.5k 一些国产的编程电缆式不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的驱动装好了吗?为防止通讯口被设置成串口模式,通讯前将CPU打到停止档。
线和驱动肯定没有问题,我CPU224CN的正常下载程序。这个PLC打到STOP模式,二个口都通讯不上…
这样的话那就不排除硬件有问题了,有没有兴趣拆开看看,串口一般就是100欧姆那贴片电阻糊了(信号板我修过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的驱动装好了吗?为防止通讯口被设置成串口模式,通讯前将CPU打到停止档。
线和驱动肯定没有问题,我CPU224CN的正常下载程序。这个PLC打到STOP模式,二个口都通讯不上…
这样的话那就不排除硬件有问题了,有没有兴趣拆开看看,串口一般就是100欧姆那贴片电阻糊了(信号板我修过好几个)。
不应该吧!拆机前机器还能正常运行的,有时间打开盖子看看…

网友E:
最好看下你这个plc是原装西门子还是只是外壳西门子,遇到过外壳是的,里面是杂牌西门子软件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看下你这个plc是原装西门子还是只是外壳西门子,遇到过外壳是的,里面是杂牌西门子软件连不上
已经用原装编程电缆通讯上了,国产的编程电缆不行…PLC是原装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