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4):
三台水泵通过一个传感器模拟量采集回来,设置三个启泵水位,逐级投入水泵,水泵是液位控制,定时轮换  故障切换,这个3个功能怎么合一写啊,谁发生了就切换下一台泵

网友A:
友情提示,一般循环水泵启停方式控制;一般两用一备

网友B:
玩过积木没有?一个积木代表一个功能,堆上去就是了。不用什么技巧,反正到最后都会成屎山代码的

网友C:
三个水位对应的应该是水泵启动的台数吧。

网友D:
问题不清
供水?排水?循环?......

网友E:
学校的课题呗,恒压供水嘛,每届都有这个课题,网上资料太多了,学校可以换点新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