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4):
同步电机反电动势怎么计算?
经常用到变频器控制同步电机,有的环境不能自动辨只电机参数只能手动输入。
厂家给的规格书上面反电动势是:多少伏每1000转。XXV/1000prs.变频器上面有一个参数是反电动势,这个参数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变频器的需要的就是铭牌上的数据,好像是没有这个反电动势的这个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步机要哦,

网友B(2024-07-25):
E=K*n*f(k系数、n电机转速、f磁通),电机铭牌上一般会标注吧

楼主(2025-03-27):
回复 网友B:
电机不会标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