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p11变频器的驱动板,其代号和功率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楼主(2024-05-04):
有两块富士g11p11驱动板代号分别是EP-3959d-c1和Ep-3959e-c1,这两块板分别是富士g11变频器多大功率上用的?哪位大侠知道的烦请告诉我一声,先行谢谢啦。

网友A:
G11:30KW
P11:30或37KW

楼主:
1楼的师傅,你好,P11:30或37KW 为什么要说或?是不确定还是两种型号的变频器都行?我这里有一台G11 30千瓦的变频器,驱动板损坏严重,驱动板上的标记如上图所示,EP3959E-C2,是不是一种具体功率的变频器,如G11 30Kw,其驱动板代码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更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的师傅,你好,P11:30或37KW 为什么要说或?是不确定还是两种型号的变频器都行?我这里有一台G11 30千瓦的变频器,驱动板损坏严重,驱动板上的标记如上图所示,EP3959E-C2,是不是一种具体功率的变频器,如G11 30Kw,其驱动板代码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更多?
重载30,轻载37,这就是为什么要说或的原因。
驱动板有功率段,多个功率可以共用。
驱动代码只会有一个,否则你让客户买零件怎么下单,最多只是硬件版本区别,例如元器件厂商更改规格,那么就会从D转为E,用户不需要关心,买的时候富士电机会告诉你替代型号。

楼主:
哦,谢谢了。师傅方便加微信联系吗?13355089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