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知道此模块的引脚布置

楼主(2024-05-05):
(无正文)

楼主:
那位大神知道此模块引脚的布置

楼主:
丹佛斯变频器

网友A:
引脚是一样的!作为参考,也可以用手机APP查询,(芯查查)(半导小芯)

楼主:
非常感谢,T+ T-阻值应该1K左右是吧

网友B:
这种小功率的玩意还修?

楼主:
7.5KW,还有维修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