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5):
请教一下我有个Q系列的程序,想转撑5u可以操作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对照着翻译就完了,你应该使用IQ- R,那才是Q的替换对象

网友B:
乘机换欧家的~只要是C系一个软件通吃

网友C:
模拟量 通讯之类的程序可以直接转,地址之类的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