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5):
运动控制主要是应用于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比如控制步进电
机运转后,检测到感应器,使步进电机发生紧急停止或者减速停止动作,
这样的控制就要用到运动指令中单轴操作指令。 【控制要求】
控制一台步进电机正反转,电机驱动细分是 2000(电子齿轮比为
1:1),控制一个气缸。
按下启动开关 X0(不带锁开关,按下一次,给一次信号),触发气缸
推出,保持 2s,电机正转,运转过程中碰到感应器 X1,电机减速停止,电
机停止后,再触发气缸缩回,保持 3s 后,电机反转,运转过程中碰到感应
器 X2,电机紧急停止。 【动作分析】
按下启动开关就是添加一个等待输入的指令,触发气缸推出,就是添
加触发输出指令,触发 Y0 通,延时 2s,添加延时等待指令。
电机正转,由于是电机在运转的过程的碰到限位开关,所以电机用增
量的模式,尽可能设置最大位移值(脉冲数),如 200000,电机正向
运行,碰到感应器 X1,也就是添加等待输入指令,等待 X1 有信号,电
机减速停止,添加单轴操作,轴 1 减速停止,为了确保电机已经停止,
在后面添加一条单轴等待指令,等待轴停止。
电机停止后,触发气缸缩回,添加触发输出指令,触发 Y0 断,延时
3s。
电机反转,如正转一样设置最大位移值(脉冲数),如 200000,电
机反向运行,碰到感应器 X2,也就是添加等待输入指令,等待 X2 有信
号,电机紧急停止,添加单轴操作,轴 1 紧急停止。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
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启动开关,X1:感应器 X1,X2:感应器 X2。
输出端别名修改:Y0:气缸。
单轴操作不需要修改别名,添加运动指令的时候,在属性框中选择轴号就可
以了,系统默认初选轴为轴 1。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 0 中按照控制流程图编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