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5):
看抖音这种情况出现两次了,都是说靠惯性甩转动的,到了最上端刚好力平衡停稳了,不是故障是概率问题。

我想的是如果靠惯性,那么下来的时候速度应该要快很多吧,但实际看起来速度差不多

网友A:
把电机调慢点就行了,这样就不会上升到最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调慢点就行了,这样就不会上升到最高点了

就是要到最高点,然后再从另一边下来,视频中是到了最高点说是刚好力量平衡,稳定住了。

网友B:
下来的时候加点阻力 同步电机刹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来的时候加点阻力 同步电机刹车之类的

这样讲就是电机控制了,既然是电机带着转动,那就不是所说的惯性甩上去的

网友C:
这玩意我玩过,不想再上第二次

网友D:
就是设备出故障了,什么概率问题,骗骗旁人也就算了,你们也会信就悲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来的时候加点阻力 同步电机刹车之类的

这样讲就是电机控制了,既然是电机带着转动,那就不是所说的惯性甩上去的
难道这玩意不是靠控制电机?
猜测它的控制是时间+电流检测,电机单向运转
应该有电子减速+机械刹车

网友E:
设备故障就是设备故障,看到都脑袋充血

网友F:
有幸修过,这是故障刹车了。估计直流调速器飞车,到达上极限开关后机械刹车造成。

网友G:
回复 楼主:
记得论坛原来有个帖子说过这个事情,电机功率比较小不足以带动摆到达最高点,是象秋千一样,来回加速,逐渐提高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