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5):
请教一下有没有HMI屏同时也可以VGA或者HDMI输出的,想用液晶电视同步监控,有好的方案也行,谢谢啦

网友A:
有肯定是有的,但这种配置的屏价格相对都比较高,以前好像论坛有讨论的,低成本的方案是用摄像头对着屏转到显示器上;

网友B:
如果屏支持上位机模拟的话,直接计算机的屏幕就可以显示。

网友C:
可以用电视盒子
hdmi接口的
以前给客户做的项目是这样的方案。

网友D:
直接上工控机~即便找到价格,工作量不要考虑?

网友E:
MS7210芯片就可以实现把RGB转成HDMI,不过要自己写底层驱动,或者买别人做好的来玩。

网友F:
昆仑通态有一个智能显示终端,应该是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G:
昆仑通态有HDMI盒子,相当于一个触摸屏的主板,显示器你自己外接,如果用带触摸功能的显示器直接就变成大屏幕HMI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的信息,我找找看

楼主:
这个用C语言吧,估计学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