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5):
一台机器经常有干扰,导致伺服送料长度不准。很多人说是变频器干扰的,现在考虑加一个电源滤波器不知道加在哪里合适。
电箱内有一个空开,空开下来有一个接触器作总电源工关。然后接一台变频器,一台伺服驱动器,一个24V开关电源,一个24V供电给PLC。几个继电器。
电源(交流接触器)接到变频器,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电源(交流接触器)接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输出到伺服电机。电源(交流接触器)接到开关电源24V,24V供给PLC,PLC了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24V开关电源还供几个继电器和接近开关两个电磁阀(开机过程中不动作)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输入电源加一个滤波器,还有PLC到伺服驱动器I/O插头线、编码器线用屏蔽线,走线的时候尽量避开强电。还有就是检查一下必要的接地线有没有接,比如伺服驱动器上的,变频器上的,这个接地线没有标准,有些接了反而坏事,有些接了就解决问题了,看事情情况吧

网友B:
个人的经验发现滤波器不好使,隔离变压器不错,在开关电源的进线加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线都接了,脉冲线屏蔽层不接和接0V都试过。

网友C:
24V电源也可以分开试试

网友D:
装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不过成本不高,装个试试看吧;

网友E:
在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试试,估计比你加滤波器效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OK都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能一样一样的试啊,度那个里好就算哪里?

网友F:
给PLC弄个隔离变压器供电我感觉靠谱一些

网友G:
要先确定干扰是通过电缆传输还是空间,电缆的话在伺服和变频的输入输出线上串大磁环,比如把变频输出到电机的三根线一起在大磁环上绕几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干扰只能这样了,I/O脉冲的接线用双绞线或者屏蔽线

网友H:
如你确定是变频引起的,可以换另外的型号试一下,总比你去做其他的整改方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