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610-75KW变频器启动后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是为什么!

楼主(2024-05-06):
维修施耐德变频器ATV610-75KW,整流模块炸了,更换新的整流模块,上面的触发板是原来的,我测量小板原件都是好的,装机后去现场试机后发现变频器启动后电机正常运行,输出端电流三相平衡,也不报警。电柜上的三个电流表(互感器接在输入端)却显示电流偏差太大,到50hz时A相电流95A左右。B相只有25A左右且表指针来回波动。C相电流75a是正常的,因为旁边的变频器输入电流都是75A。不知是那里没修好,期待指导,谢谢!

网友A:
三组触发级电压可一致?波形幅值可一致?如果都可一致,那么就是三相整流桥问题了。

网友A:
另外配电柜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也可能有问题!三组对调一下就能确定。

网友B:
自己用钳表量一下变频器进线三相电流。如果差别较大,就是变频器没修好,整流电路晶闸管有没触发的。

网友C:
如果是输入有差别 先用电流表卡下电流 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先确认是不是输入不平衡,然后确认触发板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