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XP编程电缆

楼主(2024-05-07):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我这个电缆PLC能和电脑编程软件通讯吗?机器上和PLC链接拆下来的,一个头固定在配电箱门上,估计是外接设备或者联电脑用的…

网友A:
3cb30可以连接电脑 通讯读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b30可以连接电脑 通讯读写程序
师傅,这个编程电缆的侧面拔码开关有啥讲究,怎么设置?现在我连上电脑和PLC,刷新通讯的时候第一个指示灯常亮,第二个指示灯闪闪,但PLC还没通讯上…

楼主:
还有那个DP口需要链接上吗?

网友A:
不是拆下的旧plc 还用那个干吗
直接连接编程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拆下的旧plc 还用那个干吗
直接连接编程口就行了
拆下来旧PLC里面有程序,在STOP模式也通讯不上,上次用国产的编程电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拆下的旧plc 还用那个干吗
直接连接编程口就行了
师傅,现在我把侧面拔码开关5打开,出现这样情况,哪里还有设置不对的地方?

楼主:
唉!真不容易呀!总算是通讯上了…

网友B:
你这个PLC的连接是187.5,你需要将拨码对应到这个速率通讯才行,一般牟宝买的线这个速率是通讯不了的!

网友A:
自己研究明白拨码开关了。也不错。

网友C:
是不是之前用国产的普通PPI试过不行,这PLC波特率设的是187.5,原装的PPI或USB-PPI支持这个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之前用国产的普通PPI试过不行,这PLC波特率设的是187.5,原装的PPI或USB-PPI支持这个速率;
是的国产的USB转PPI怎么设置都通讯不上,用这个原装的设置187.5一下子通讯上了,呵呵,关键是第一次用原装电缆,不知道拨码开关5打开才可以,网上找了资料才知道…

网友C:
PC-PPI原装的是带DIP开关的,USB-PPI原装的不带,可以直接连;

网友D:
这是早期“原装”的PPI电缆,支持多主协议P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早期“原装”的PPI电缆,支持多主协议PPI
是的,二十多年前的老设备拆机的,这个电缆好使,必须电脑有串口才行,这个PLC用它清除程序后用国产USB—PPI电缆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C:
主要是支持187.5K的波特率,国产普通的只支持9.6K及19.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