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主从轴同步控制精度不稳定

楼主(2024-05-07):
程序中指令MC_GearIn设置的参数如下,主从轴同步动作正常,但是精度不稳定。

网友A:
贴个2个轴的运动轨迹看看怎么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想实现的是位置的绝对同步吗?这个只是相对同步,位置的要用GEARIN-P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主轴根据编码器计算的数据,同步控制等长材料输送。
你说的这个指令,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