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7):
各位大神,施耐德LX23AU伺服驱动器能用三菱FX3U控制么?原来用的M258控制器,想改成三菱控制

网友A:
脉冲的都可以通用
总线的也可以。

网友B:
具体看控制方式

网友C:
23A是canopen的   你看看3u有没有对应的控制模块呢
感觉是不行..
如果只有一两个轴  那走脉冲可以的..

网友D:
脉冲的接线参数研究明白
总线的要具体看了。

网友E:
CAN总线,三菱FX3U是不行的;

网友F(2025-06-27):
好像总线类的都得是自家东西,如果混用可能不行。除非他们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