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光电传感器如何调试?

楼主(2024-05-07):
是基恩士的,第一次窑炉上用的,对射光电如何快速调试?光源与受光体约25米。

网友A:
你这是检测什么的。炉门?台车?

网友B:
选型正确,安装好就行,不需要怎么调试啊

网友C:
对不准吧?拿个激光笔放上面,大致就差不多

网友D:
如果你是直接从基恩士官方买的,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会上门过来教你的

网友E:
你不是要检测这纸箱吧

网友F:
对射的好调试,关键在你距离长,是否会存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准吧?拿个激光笔放上面,大致就差不多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G:
没有厂家专门套件,就要自己想办法了,如果是不可见光可能需要找个可见光点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要检测这纸箱吧
产品盒子是否堆叠,拱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射的好调试,关键在你距离长,是否会存在干扰?
正在看是否存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直接从基恩士官方买的,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会上门过来教你的
买的旧设备

网友H:
用激光枪或激光测距仪,叠加上去,基本很快就可以搞定
没有这两个,那也可以直接拉一尼龙线崩紧,一般两三米的就不用直接就可以对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直接从基恩士官方买的,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会上门过来教你的
基恩士的服务确实不错,我只是在官网下载一份说明书,立即有人打电话过来,我们这因为使用环境的问题(酸性腐蚀液体)导致用的基恩士光电传感器比较容易损坏,基恩士的工程师主动上门,送了产品样本,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网友J:
你这个25米的对射是认真的吗?中间的干扰因素会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25米的对射是认真的吗?中间的干扰因素会有很多的!
确实容易误报警

网友K:
拉一根深颜色的线,再用平水打一下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E:
感觉不是安装调试问题
是设计选型不当
看一下“干扰”来自那里
是不是确有“实物”在干扰
如果是,
按通道安装光电~缩短检测距离
改用激光型~但对应“物”的干扰也没啥用

网友L:
我以前调过,因为红外线看不见,难以对准,只能慢慢的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