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8):
运动控制主要是应用于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比如步进电机开
机,一般都要做回零操作,这里所说的回零是指机械回零。这样就要用
到运动指令中单轴操作中的回零指令。
机械回零是回未知的原点,以外部信号做为原点位置,每个支持轴
运动的控制器上都有相应的零点感应位置。如 SFM 系列的
SFM-2424A4100PLC 的零点位置为:X10 为轴 1 的零点感应位置、X11
为轴 2 的零点感应位置、X12 为轴 3 的零点感应位置,X13 为轴 4 的零
点感应位置。 【控制要求】
控制一台步进电机运动正反转,电机驱动细分是 2000(电子齿轮比为
1:1)。
先给步进电机正向回零,电机停止回零后,再正转 5 圈,电机停止后再
反转 3 圈,最后电机停止。 【动作分析】
电机开始启动,先进行回零操作,给入 X10 通信号,使电机正向回零,
等电机停止之后,以增量方式正转 5 圈,也就是运行 2000×5=10000 个位
移值,再等待电机停止后,以增量方式反转 3 圈,运行 2000×3=6000 个
位移值,最后电机停止。运动控制主要是应用于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比如步进电机开
机,一般都要做回零操作,这里所说的回零是指机械回零。这样就要用
到运动指令中单轴操作中的回零指令。
机械回零是回未知的原点,以外部信号做为原点位置,每个支持轴
运动的控制器上都有相应的零点感应位置。如 SFM 系列的
SFM-2424A4100PLC 的零点位置为:X10 为轴 1 的零点感应位置、X11
为轴 2 的零点感应位置、X12 为轴 3 的零点感应位置,X13 为轴 4 的零
点感应位置。 【控制要求】
控制一台步进电机运动正反转,电机驱动细分是 2000(电子齿轮比为
1:1)。
先给步进电机正向回零,电机停止回零后,再正转 5 圈,电机停止后再
反转 3 圈,最后电机停止。 【动作分析】
电机开始启动,先进行回零操作,给入 X10 通信号,使电机正向回零,
等电机停止之后,以增量方式正转 5 圈,也就是运行 2000×5=10000 个位
移值,再等待电机停止后,以增量方式反转 3 圈,运行 2000×3=6000 个
位移值,最后电机停止。运动控制主要是应用于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比如步进电机开
机,一般都要做回零操作,这里所说的回零是指机械回零。这样就要用
到运动指令中单轴操作中的回零指令。
机械回零是回未知的原点,以外部信号做为原点位置,每个支持轴
运动的控制器上都有相应的零点感应位置。如 SFM 系列的
SFM-2424A4100PLC 的零点位置为:X10 为轴 1 的零点感应位置、X11
为轴 2 的零点感应位置、X12 为轴 3 的零点感应位置,X13 为轴 4 的零
点感应位置。 【控制要求】
控制一台步进电机运动正反转,电机驱动细分是 2000(电子齿轮比为
1:1)。
先给步进电机正向回零,电机停止回零后,再正转 5 圈,电机停止后再
反转 3 圈,最后电机停止。 【动作分析】
电机开始启动,先进行回零操作,给入 X10 通信号,使电机正向回零,
等电机停止之后,以增量方式正转 5 圈,也就是运行 2000×5=10000 个位
移值,再等待电机停止后,以增量方式反转 3 圈,运行 2000×3=6000 个
位移值,最后电机停止。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
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单轴回零不需要修改别名,添加运动指令的时候,在属性框中选择
轴号就可以了,系统默认初选轴为轴 1.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 0 中按照控制流程图编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