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 PLC

楼主(2024-05-08):
PLC与软件上传完成后 弹出这个提示 是什么原因 有高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上传完成?
【方案】
时间敏感网络用于 5G 前传的可行性研究

网友B:
下载的程序里是不是改了IP地址
【方案】
DELTA VFD-F series变频器应用于恒压供水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传完成之后 弹出这个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完成之后 弹出这个提示
从PLC里读程序?
【方案】
快速安全 | 图尔克广泛的现场连接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从PLC里上传 。上传完成之后弹出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从PLC里上传 。上传完成之后弹出这个!!
如果下载能理解,上传没有遇到过
【方案】
智慧零售趋势下,华北工控计算机硬件助力智慧餐吧创新发展

网友C:
更改一下通信方式试试,换USB通信或网络通信。
【方案】
科技推动执法现代化,华北工控专业护航警用无人机应用落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一样的 用USB 也是这个提示!!!

网友C:
回复 楼主:
无法将以太网/IP连接设置传输到控制器或从控制器传输。(通信错误)错误由于Windows防火墙设置,通信被阻止。
更改Windows防火墙设置以允许访问。请参阅NJ/NX系列CPU单元内置以太网/IP端口用户手册(目录。编号W506)或NY系列工业面板PC /工业盒
PC内置以太网/IP端口用户手册以了解详情。
【方案】
加快应急机器人发展!华北工控提供机器人专用嵌入式AI产品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哪个手册没有找到 能提供个琏接吗?